宏碁老笔记本 求助高手

楼主(2014-09-29):
一台宏碁型号:LF50  版号LA-2761P     待机0.035         第一次开机电流到0.29 慢慢上升到0.4   全版电压正常   只有CPU电压0.7V  应该不正常
关机再开机电流到0.8-0.9左右 不装内存 。 测量电压1.26V    PWM芯片换过 依旧。   就是冷机器开机电流到到0.4  CPU电压0.7 V     第二次再开电流直接到0.8   电压1.26         。电压1.26V的时候有一组上下管 烫手。 更换上下管依旧烫手。   不插CPU测试CPU电压    开机电压1.1左右 慢慢上升到1.8V左右后 变为0V        高手解释一下  那里会引起CPU电压不稳定。

发现了新问题  EC的32.768  用示波器测量 一个脚有正玄波32.768   另外一个脚示波器放上瞬间有正玄波 1秒就消失了变成了直线高电平。。这种情况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4-9-29 23:03):
应该是北桥坏了     我用示波器测ads#有波形   测PCI得帧周期没有波形 测LPC帧周期没有波形  PCI总线挂的外设基本拆完 。故障依旧 现在不是北桥就是南桥  ,北桥换的几率大一点。。老机器了 不修了 。

网友:
电压怎么这么高 ?  AMD?

网友:
老机器不能动

网友A:
换CPU试过吗?还有滤波电容,是不是红色的固态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把供电芯片换掉试一试

网友B:
PWM芯片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过吗?还有滤波电容,是不是红色的固态电容?换了试试

2修机  我想上家应该换过CPU试过了   。我没有这种CPU  没试

网友A:
电压上去的时候CPU是否巨烫?

网友:
上家说不定也没cpu。。。。。还有大的滤波电容重点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工作条件查了吗?

供电 开启都有     VID   有时候有组合有时候没有    有组合的时候  1.26V    全高电平的时候 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上去的时候CPU是否巨烫?

不安装风扇一会就关机  。。安装上风扇  不关机

网友:
这个东西修好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