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开机电路,五大条件中的待机好信号是哪个?

楼主(2014-09-29):
图片中的开机电路,五大条件中的待机好信号是哪个?新手自学维修。老鸟来指点下吧
RSMRST#这个条件应该是IO发给南桥的。。图中找不到啊。。数字5不知道放哪里。。。

网友A:
这张图纸没有标识,,,要找I/O的引脚定义图纸才有确切标识,,,不开机的板子这也很重要的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纸没有标识,,,要找I/O的引脚定义图纸才有确切标识,,,不开机的板子这也很重要的测试点

我是刚学习这个。。那个图上没有找到所以感觉不对。来请教的。既然上面没标示也不去纠集这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学习这个。。那个图上没有找到所以感觉不对。来请教的。既然上面没标示也不去纠集这个事了

那张是一张台式机很简单的开机工作原理图,,,,大家都在这里相互学习,多多努力

网友:
看到信号就失去的自信

网友:
看着有点眉目了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还有个简图太大没办法上传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还有个简图太大没办法上传 哎

谢谢!看这个图和我现在修的主板对比了一下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的事

网友:
南桥可能坏了,换个试下

网友:
画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去迅维培训吧 1个月时间可以抵得上你花半年来学。

网友:
RSMRST#第二待机好信号,这个信号在第一张图上没有表现出来。
在INTER的板子上,这个信号很重要,在NV的板子上这个信号可有
可无,看具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