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53S不能直接用系统,要按任意键才能进系统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9-29):
 昨天接一客户华硕笔记本,说不能直接进系统,要按任意键才能进系统.系装了几了次都不行,换过硬盘也一样.后面进BIOS里面看设置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恢复成默认模式后,能进系统界面,但一会儿蓝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同的地方,开机后不再提示:按任意键才进系统.而是能自动进系统.于是我重新安装了一下WIN7系统,再开机时能一次性启动完成.
  问题总结:这种情况其实就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一开始没设置对选择的IDE模式,要先设置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为ACHI模式.再装系统就行了.
  具体步骤:开机--按ESC键--先择ENTER SETUP 按回车键进入BIOS模式先择ADVANCED--SATA CONFIGURATIN 回车--SATA MODE SELECTION回车选择ACHI--F10保存--重启后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在安装过笔记本系统的都知道改变硬盘模式的啦。

网友:
楼主恢复出厂设置了   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收藏下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