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30分钟准时掉电,摔后就这现象,进系统正常

楼主(2014-09-29):
如题,一客户机器HP1000,市场里客户拿过来的,说一客户机器摔了,摔过后就每次开机30分钟准时自动关机,再开还是30分钟关机,CPU,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到哪里的问题,不知从何下手啊 ,大侠们支支招

网友A:
压力测试的话也是30分钟?

网友:
摔过的 仔细检查有没有元器件脱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测试的话也是30分钟?

同事接的机器,好像压力测试过也是原来问题

网友:
30分钟准时掉电的果断刷BIOS

网友:
查,这种直接换板

网友:
这种不好搞啊,帅的机器,直接交换板子吧,

网友:
摔得机器比较麻烦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咯

网友:
一种情况是 温度过高 一种是BIOS 还有一种就是把显卡温度检测芯片去掉 小八角的那个 动其他没有

网友:
定时掉电的肯定考虑BIOS

网友:
我手上也刚好有这个机器,正要求助呢。30钟准时掉电,温度啥的都正常,不进系统在COMS设置界面也会准时关机。压力测试没任何问题,同行拿过来的时候他自己软刷刷得不开机了,我这上X宝按板号买了个BIOS,刷完还是30分钟掉电,现在也不确定BIOS程序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板是INTEL  集成 的 板号 6050a2493101-mb-a01.  求大神指点,同时楼主要是解决请分享分享

网友:
这些机子不好搞啊 我之前也修过一台 后面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像是虚焊...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多分享点经验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同样的问题   HP1000-1212u  开机30分掉电 现在无bios可下  有的师傅来一份

网友:
果断刷BIOS,肯定解、解决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下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Bios后继不参与硬件吧!这位大神!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BIOS上电不亮掉电,以为刷坏了,刷会原来的BIOS后,还是原来的问题,插了一下内存亮了,现在开机半小时不关机了,测 了两天,没出现半小时关机。

网友:
BIOS 温度 摔的机器有时还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