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无PCI时钟,时钟无PG

楼主(2014-09-29):
先上图

12W  N3 测了下应该都是MOS

T04 测了下应该是 NPN三极管

KL6 这不知道是什么,肖特基二极管
-----------------------------------------------------------------------------------------------------

华硕P5KPL SE GREEN
故障:PCI无时钟
时钟IC:RTM870T-954(测得9脚PG只有0.25,5、14、21、37、39、43、48、54供电3.3正常)
如下图

KL6测量后有点像NPN三极管,但是跑线画出图后感觉不像,度娘说是肖特基二极管,跑到这枚思路了。板子可触发上电,无PCI时钟。

网友:
你要说明些什么东西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上的原件吧。我也不懂

网友:
T04是3904三极管

网友A:
看看板子上还有没这个型号的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子上还有没这个型号的量一下

量下来感觉是NPN三极管,板子上其他的都一样,料板拆了个还是不行

网友:
3Q,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