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10 待机0.03A

楼主(2014-09-29):
我的DELLN5110不出3V 5V,待机电流0.03A
TPS51123供电正常,1脚6脚电压正常.18脚电压3.3.线性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出3V 5V,
TPS51123已换过,后级也无短路!
请问哪位大神有遇到过,指点迷津!

网友:
有些机器开机才出3v   5v的   量量io的条件啊

网友A:
有了开启,换过芯片还不出电压,查自举升压电路,反馈电路,上下管,电感,电容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3V5V电感瞬间有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开启,换过芯片还不出电压,查自举升压电路,反馈电路,上下管,电感,电容

自举升压电路,上下管,电感,电容,查过,涛声依旧,

网友:
测下3和5v的后继电压

网友A:
有示波器否?打一下G级有没有波?手头没有图纸看一下时序

网友B:
主供电 线性电压 基准电压 总控制 分控制 自举升压 外部场管 小信号供电

网友:
3 5 V 后继电压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否?打一下G级有没有波?手头没有图纸看一下时序

G级瞬间有波形,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 线性电压 基准电压 总控制 分控制 自举升压 外部场管 小信号供电

主供电 线性电压 基准电压  总控制 分控制  外部场管 正常

网友:
看一下线性电容正常 不

网友:
有些机器开机才出3v   5v的

网友:
待机短路了  后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