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NV芯片组没时钟,复位检修--七彩虹MCP68

楼主(2014-09-29):
主板型号:七彩虹MCP68

上电为没复位。

测量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DDR2 1.8V 测为1.9V正常!

CPU供电为1.1V正常!

VDDA2.5V正常。

总线供电为1.2V 正常。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一起的!

测PCIE时钟为0V ,不正常,没时钟复位也就没了,没有去测了
根据时序,总线电压正常后,会发出依法HT_VLD好信号给桥, 桥收到信号后发出时钟,复位,找HT_VLD 简单方法,找三极管,或者总线供电跑线!

有2组开关三极管,电解电容旁边的就是HT_VLD信号的开关三极管了

下面的三极管B极为1.2V,C极就要为0V,可是C极测为5V(这个细节没有照相!)
C极5V ,去到上面三极管的B极,B极高电平,导通,导致HT_VLD这个信号没有高电平渠道桥,桥没有发出时钟,复位!
用镊子短接下面三极管的C E极,使C极为低电平试试!

短接后立马跑码,更换下面的三极管后正常!板子修复!
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哈,估计维修的很少放假

问:给分吗? 答:不给我都觉得对不起你这么幸苦的发帖了!

网友:
没有复位这种维修还是有难度的,强

网友:
鑫总发帖,必属精品,以前遇到nv没时钟不知道怎么修了,这回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了!

网友:
我有快一样的板子 没有想到是时钟问题 我就直接考桥了 现在废了

网友:
没图 的话有一定难度,收不起钱的话还是算了

网友A:
这个有一定的代表性,楼主对NV的时序很熟悉,这个机器大多数人先会干桥的

网友B:
求知; HT_VLD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这个要有深厚的基础才能找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知; HT_VLD是怎么产生的?

HT_VLD是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开启时钟电压的信号。

网友C:
这里HT_VLD信号也是同时连接总线供电管理MOS管S级输出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HT_VLD信号也是同时连接总线供电管理MOS管S级输出端的吗?

多数为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_VLD是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开启时钟电压的信号。

谢谢告知,我能理解为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开启脚en么

网友D:
NV芯片组都是HT_VLD这个信号给时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告知,我能理解为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开启脚en么

可以理解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芯片组都是HT_VLD这个信号给时钟么

大部分都是的,只要是NV芯片组单桥的主板。

网友:
NV芯片组的主板接触的少,还真不清楚HT_VLD信号是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开启。HT_VLD是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的。

网友E:
am2假负载上的vtt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很给力,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2假负载上的vtt电压是什么电压。

是CPU工作参考电压,缺少这个电压主板也会不跑码。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搞维修的人没有节假日呀

网友:
修板有一部分是要看时序修,有一部分要看经验修

网友:
HT_VLD3.3V吗

网友:
是的,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分享

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一不跑M就不会修了。信号 不会测

网友G:
时序懂得,关键是不知道哪个位置测

网友:
我修台式机不多,一般坏的零件多基本是换,

网友:
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知道了  NV时钟 是这样开启的      节日让 我收获了

网友:
今天就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H:
能详细说下怎么跑ht-vld的线路吗,上次好像在哪看过,久不修到这种又差不多忘了

网友:
HT_VLD 的查找方法真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这图片用手机拍的,还是相机拍的?

网友:
以后再也不盲目干桥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道好丰富的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时候要做到心中有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序懂得,关键是不知道哪个位置测

有图纸参考就行了,就可以找到工作信号对应元器件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详细说下怎么跑ht-vld的线路吗,上次好像在哪看过,久不修到这种又差不多忘了

楼主这里应该是从总线供电管理MOS管S级开始跑线最后进入南桥,具体HT VLD的线路具体可以参考主板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真心不错,赞一个

网友:
台式机现在很少修了   没钱挣了的

网友:
好你牛哦,学习下

网友I:
测PCIE时钟为第几脚啊?这个信号没图纸怎么找啊?

网友:
理论基础过硬远大于经验维修。很好。

网友:
基本焊桥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中国维修技术哪家强?.....

网友:
思路很清晰,国庆我们都没假期了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都喜欢坏这个元件,都修到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PCIE时钟为第几脚啊?这个信号没图纸怎么找啊?

PCI 时钟一般为B 16和A 13,14脚。

网友:
根本不放假。忙的要死

网友:
水平这么高了

网友:
ASRock华擎P43DE

网友:
amd时序真心还不知道 呵呵

网友:
牛,,会修就是快

网友J:
堪称我辈楷模,我刚开始修,不太熟悉各个信号的测量点,还没有买打值卡,遇到不复位、不跑码的就用手摸下,温度不高,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堪称我辈楷模,我刚开始修,不太熟悉各个信号的测量点,还没有买打值卡,遇到不复位、不跑码的就 ...

信号的测量点一般可以参考元器件的编号时间久了这样就熟悉了。

网友:
时序懂得,关键是不知道哪个位置

网友K:
nv的时钟和复位是不是同时产生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nv的时钟和复位是不是同时产生的啊???

NV 单桥芯片组的主板是这样的,HT_VLD信号正常后就会产生时钟和复位。

网友:
看了21楼的补充,瞬间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NV 单桥芯片组的主板是这样的,HT_VLD信号正常后就会产生时钟和复位。

o  也就是说nv的时钟和复位的en 是ht vld

网友:
引用 网友K:
o  也就是说nv的时钟和复位的en 是ht vld

差不多是的,具体你可以看下NV主板的上电时序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版

网友:
思路明确!!!   讲述的清楚

网友L:
这里三极管B极是不是连接HT VLD信号测试点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里三极管B极是不是连接HT VLD信号测试点的呢?

第二个三极管的C极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二个三极管的C极

楼主 ,这里第二个三极管的C级是不是连接到南桥那边的呢?

网友:
一看到标题就想到桥,原来是进桥 的PG

网友:
英伟达的桥,很少修到啊!

网友(2014-11-04):
还真有点不会找HT_VLD 虽然课件有这个资料 明天上假负载跑跑线~

网友(2015-08-20):
以前总觉得NV的板子不好修,楼主分享了 对NV板又多了了解。

网友:
又学到新的思路了

网友N: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位置测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位置测

HT VLD信号一般在南桥旁边三极管C级可以测量到。

网友:
HT_VLD一般是通过电阻上拉连接3.3V工作。

网友:
维修方法不错,这里故障应该是第一个三极管CE级之间阻值开路引起。

网友:
勵害丫,雖然我現在時序還不太行,但我會努力學習的

网友:
大大清晰的思路值得推薦~

网友:
这个要有深厚的才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一定的代表性,楼主对NV的时序很熟悉,这个机器大多数人先会干桥的

当然桥短路损坏也会拉低HT VL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三极管B极是不是连接HT VLD信号测试点的呢?

三极管B级是连接HT 1.2V总线电压测试点的。

网友:
谢谢  英伟达 都差不多忘记 了

网友:
这里也可以拆掉第二个三极管解决故障,即使HT VLD信号一直保持高电平上拉状态。

网友:
楼主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始终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