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板号DAOKL1MB8GO 一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4-09-29):
问题如题,开机电流0.3A,还来不及测电压就掉电了,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掉了还可以开不,可以的话是却电压,不能开的话估计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小板通病,缺电压

网友:
确实是小板缺电压,好像不好修,测不到反面啊,不知道一般是坏哪个零件,知道的朋友说下那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缺供电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