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97 LE 无桥供电 和CPU供电

楼主(2014-09-29):
主板通电正常,有内存1.5V供电,测量Q1 Q2无电压输出,选成后面都没供电输出,现在不知道Q1跟Q2应该是多少电压输出,这两个管子都受控于旁边的LM324,控制于Q1的INPUT+才0.75V,控制Q2的INPUT无电压,什么修

网友:
换324试试,这个应该是1.1V与1.2的供电

网友:
324和那两个三级管和旁边两个排阻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
没有,先修CPU电压吗,那ASP0903B的EN脚是哪个呀

网友: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发觉你有点盲目

网友:
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看324的对比电压啊   估计你绕弯子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件条件是否满足,没有的话再反推

网友:
先修CPU电压,还是先修三极管的电压呀,这种板有人修好过的吗

网友A: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吧,测了VDDA2.5了吗?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吧,测了VDDA2.5了吗?是否正常。

是不是CPU座上方那个电感,没有电压,是要先修这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座上方那个电感,没有电压,是要先修这边吗

电感一般在CPU座子内,由1117等降压而来(电压2.5V左右),有了VDDA2.5和CPU供电才会有桥供电和总线供电。

网友:
这种板这个问题有人修好过吗,什么东东坏了呀

网友:
AMD的时序是待机--内存--CPU--总线/桥电
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AMD供电时序:内存-CPU-总线/桥-VDDA-25M晶振
NV是内存 -桥-CPU-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