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21wd不加电

楼主(2014-09-29):
今天来了一台这个机子开始时一个
二极管
短路了,换了还是不行后级电压二点多的电压,求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
断开后级,测量,二极管要专用的肖特基管不然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电压偏低查稳压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个,作用是什么

网友:
二极管短路的一般换上就会好的,你有可能换的二极管不行

网友:
二极管短路的一般换上就会好的

网友:
哪个二极管?做嘛用的?初级整流的?次级整流的?咱能不对付么?

网友:
你上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把坏的摘下来即可

网友:
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二极管要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