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跑鲁大师CPU报警

楼主(2014-09-29):
联想Y460跑鲁大师 CPU温度特高 报警 温度能从57度直接蹦到80度
cpu

网友:
清尘了吗?有没有换散热硅胶,如果换了硅胶和清尘了。那只能是CPU的问题,直接换CPU吧。

网友:
换CPU试试,不行就换散热器

网友:
显卡上有没有垫铜片,铜片不平会使CPU与散热器接触不良,导致CPU报警,我遇到的那台机器就是这个毛病,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i3 i5 的cpu高温的确实挺多的,有好多我都没有办法

网友:
摸一下CPU位置的温度,和散热片出风口位置对比一下,温差大是散热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