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P21液晶电视机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9-29):
大神们修过类似这样的故障吗  显示倒是能显示就是一阵一阵的  波纹那样   屏的排线拔插了 也洗刷刷了  咋整   图以上了

网友A:
配板点屏,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你试下你的数据线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C:
首先要看看电源板次级电容是否不良,导致电压不太稳定有杂波造成的,再就是接电视信号试试,看看是否有花纹,如果还不行,加焊驱动板芯片试试,再不行再说

网友D:
你换一个新屏线试试

网友E:
建议你还是先换个屏线,,,

网友F:
先用通用点屏工具。点屏看看,看屏正常不正常,正常在用他现在的驱动板,用我们的电源板,改上次看看,一样一样的试。把问题缩小范围

网友G:
电压不太稳定有杂波造成的,查下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H:
夏天过了,但是电容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可以先切换到PC或者AV输入,调出菜单,看看是不是稳定的,如果稳定那就是电视信号的问题,如果不稳定,有屏线就先换屏线,没有的话就先查电源滤波电容,包括主板上线圈电感边上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板点屏,看是哪里的问题

忙就先不理它了 扔一边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你的数据线是不是出问题了

屏线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看看电源板次级电容是否不良,导致电压不太稳定有杂波造成的,再就是接电视信号试试,看看是否有花纹 ...

全驱动板的电容都被我换光了还是一样  电视信号倒还没试!  驱动板主芯片被我加焊过了 依旧  先不管它了  扔一边去了 忙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一个新屏线试试

刚好手头没类似这样的屏  先扔一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还是先换个屏线,,,

屏线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用通用点屏工具。点屏看看,看屏正常不正常,正常在用他现在的驱动板,用我们的电源板,改上次看看,一样 ...

先扔一边了 搞别的了 以后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不太稳定有杂波造成的,查下各供电滤波电容。

电容都被我全部更换了还是一样 先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夏天过了,但是电容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可以先切换到PC或者AV输入,调出菜单,看看是不是稳定的,如果稳定那 ...

恩恩  忙就先扔一边了  先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