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插上有问题内存无法启动怎么检测

楼主(2014-09-29):
我用的是昂达965PD主板,母条是超胜DDR2 512MB-533,插上有问题的KINGSTON  双面2G800内存,主板诊断卡只能走到49不动了,无法启动U盘用软件检测,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想过,是不是有专门的设备?插上坏内存肯定不能开机。

网友:
但有个1G的金帮的坏内存插上能开机检测.能不能开机的内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主板用错了,要技嘉的

网友:
唉,修个内存还要专门主板,到哪弄,请问刷内存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用技嘉的主板

网友A:
如果说和主板有关也对,但是真正的高手完全可以不用专用主板也能修、但这是业内机密,坛子不会有人放出的

A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和主板有关也对,但是真正的高手完全可以不用专用主板也能修、但这是业内机密,坛子不会有人放出的

哈哈, 还行业机密, 4-5年前就公布了这些主板型号。。。。技嘉915 945 965 P35 ,还有 DDR3 的最新的在群里面也公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还行业机密, 4-5年前就公布了这些主板型号。。。。技嘉915 945 965 P35 ,还有 DDR3 的最新的在群 ...

大家都是共同探讨,才能提高维修技能,何必保留呢?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共同探讨,才能提高维修技能,何必保留呢?

我是说那家伙 说什么行业机密,都老掉牙的资料了。论坛上面就有

网友A:
我说楼上这家伙说话有问题,网上都能搜的的还叫机密吗?你倒是知道的多,你都公布啊

A55

网友(2014-11-02):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还行业机密, 4-5年前就公布了这些主板型号。。。。技嘉915 945 965 P35 ,还有 DDR3 的最新的在群 ...

这几个型号的主板插上坏内存也能亮?!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上这家伙说话有问题,网上都能搜的的还叫机密吗?你倒是知道的多,你都公布啊

你知道个求。还机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个求。还机密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A55
A55
A55
A55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你在我眼中就是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老子玩内存条的时候,你这垃圾还不知道在撸管还是 逛瑶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你给老子玩内存条,你还嫩小崽。。。。。你那鸟技术还是玩DDR2 在淘宝还卖什么965 BIOS,操包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少在我面前唧唧歪歪,你在我眼中就是一棒垃圾货。。。

网友:
可以用好内存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个蛋,就他妈会做内存,懂个屁维修

打死你这杂皮

网友D:
唉,好好一个探讨内存的帖子,吵起来了。

A55

网友:
这内存条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好好一个探讨内存的帖子,吵起来了。

那叼毛 不是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还机密 ,她整天在淘宝卖什么内存主板的。。。打死这杂皮

网友:
修就是修,做就是做,垃圾啊就是垃圾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个方正的G31无复位修好后,上一根2G的800频率内存条,跑44,45,不过我再换了一条就亮机了,幸好没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