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INTEL I3独显开机风扇狂转不停

楼主(2014-09-29):
开机风扇狂转不停,bios里面设置了,风撒换过了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不过不掉电,可以正常用,就是风散声音大不停转

网友: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不行就这样用着 有利于扇热

网友:
把供电线拉个3.3V试试看响响了

网友(2014-10-29):
多刷几个BIOS 试下,和华硕的k42机机有的一拼

网友:
华硕的BIOS很垦地

网友:
风扇不是关EC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