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B460通病又来了

楼主(2014-09-29):
B460无待机电流,待机芯片有5v和3.3v基准电压.这机器应该是开机后有待机电压。看看EC旁边有个25L1005八角芯片应该是ECBIOS,128KB的。下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A:
EC读取BIOS程序,发出控制信号给35V

网友:
这个,以前就遇到过了,看标题以为还有意外收获

网友:
还是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问题早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读取BIOS程序,发出控制信号给35V

就是说待机时只有待机电流,没有待机电压,刷上BIOS后就产生出了3  5V 对吗?

网友:
这样啊?我有台机器,3.3V基准在跳变,没3V,5V,明天刷下BIOS试下,不用两个BIOS一起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