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i5 主板mos管大短路修复后正常

楼主(2014-09-29):
联想v370 i5  主板mos管大短路修复后正常,v370是双显卡,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驱动打上去之后准备进桌面暗屏,把集成显卡卸载掉,不装显卡驱动正常,只要装显卡驱动进桌面就暗屏,这个不解,不管装什么系统都一样

网友:
显卡供电有么
显卡3V供电,和 Y470一样

网友:
我这里 H61 主板短路  正在修 怎样快速找到引起故障的元件

网友:
是 cpu供电 12V 短路

网友:
MOS 管 全拆了

其中有两个坏了  但主板上还是短路

网友:
CPU集成核显,怎不尝试换个CPU?

网友:
果断换个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