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无待机

楼主(2014-09-29):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hp511机器  故障现象为用电池开机不亮掉电,用适配器不开机,拆机测试用适配器时无待机电压,接上电池按开机健开机指示灯亮  但是测试无任何电压输出, 于是就把故障定成无待机维修,此机用的是tps51125芯片, 测试vin 18.7v ,   vref  2v   , vreg3  3.3v,    vreg5   5v ,   ENTRIP1  0.68v,  ENTRIP2   0.68v感觉  ENTRIP不正常 但是此信号又不是外接上拉的 ,只能更换芯片   更换3个 同样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
哎哟,帅哥。你截的图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啊。。。。

网友:
用适配器 不开机 你看看 有没有公共点电压 3 5 V 仔细看看么

网友:
你看看 开启 1  2 连接到哪里了 仔细找下

网友A:
先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再检测后续电路

网友:
芯片的EN脚电压正常不 ?3V 5V电感的阻值  后继电路

网友:
管子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再检测后续电路

公共点电压已有

网友:
你可以先断开ENTRIP1或ENTRIP2试一试看,

网友:
ENTRIP应该是相连两个受VL控制的MOS管,直接拆掉

网友B:
看下是不是en的那脚是不是拉低了,打下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en的那脚是不是拉低了,打下对地

阻值已经打过了 不短路 阻值五六百欧

网友:
可能是芯片保护了,,查查待机后续电路

网友:
你看插适配器时候 公共点过了没有

网友:
公共电压有,EC也换了,那ENTRIP1 和ENTRIP2的电压是由哪儿产生的,注意了没

网友:
图好模糊。。。看不见哦帅哥 ,

网友:
你把IO和待机芯片一起换

网友:
此机已修复好 ,是3v 5v  的大滤波引起的, 开启我测了下 还是0.68 不过 能亮机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修了个显卡供电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