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独显短路还会亮机

楼主(2014-09-29):
今天同行代来一台Dell N5010,板号:09909-1,纬创,故障想象开机过LOGO,然后掉电,应该缺某项电压,拆机,手压桥,可以正常进系统,可后来打各大电感,发现PL8901对地短路,将PTC8902拆下,通电就不亮机了。到此困惑了,独显供电对地短路,为什么还会亮机呢。还请各位高手解惑。后换显卡故障排除。

网友:
同样型号,求帮助。

网友:
你这个短路到多少啊?

网友:
独显供电电感对地打阻值低很正常,一般3-20 。 个别的有接近0的。 楼主要十分确定是短路哟??

网友:
应该是集显开的机吧

网友:
你的判断的问题吧,显卡的阻值就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