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代码跑完。不显示

楼主(2014-09-29):
。机器。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大小写可以切换。不显示。
   外地发来的机器。
   收到机器。 显卡。桥都被干过了。
   先跑代码。。  代码全部可以跑完。
   用键盘。大小可以切换。
示波器。内存读取完全OK。 大小可以切换了。为什么还要打内存呢
  看是否假切换。
   。看EDID没有。电压正常。
   屏接口电压。除了主供电以外、其他都没有。
看显卡做过。 先拆显卡。重做一次。。
   30分钟过后。故障依旧。。
。这机器。CPU是二相供电。 所以没有集成供电之说了。
为什么。本人亲自测试。
    有集成供电的。断开显卡那边的PJ节点是可以显示的。
    在打EDID。  还是没有。
EDID阻值正常,

  有时候好像有不正常。一个760。一个650.
   有时候有正常。  EDID 直接是0欧电阻去显卡的。
    换显卡OK

网友:
我想请问。为什么附件发不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权限不够,发不了,或者是你的板块不对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能显示一般都是显卡坏掉

网友:
edid判断显卡问题  厉害

网友: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