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大板加电不亮,表针碰南桥旁边的晶振就亮了,是晶振坏了 还是?

楼主(2014-09-29):
如题 华硕m2n68大板加电不亮,表针碰南桥旁边的晶振就亮了,是晶振坏了 还是?新手还不太会跑线路

网友A: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块给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换晶振的时间还没发帖的时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块给换了

谐振电容是不是连接晶振的俩 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是不是连接晶振的俩 小电容?

换了个晶振就好了  谢谢!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块给换了 修好的机会不大

网友:
只换晶振就行小电容坏的几率小

网友:
换了  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换了晶振,主板也亮了,客户也拿走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问下,你触摸晶振之前, 他是不跑码?还是只待机点不亮。

网友:
换换他吧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90%都是晶振坏掉了,我自己遇到过两片都是换晶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