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不触发 是什么通病么

楼主(2014-09-29):
有待机电流 就是不触发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这个好修啊 查开机时序啊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修啊,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作过。待机 5

网友:
待机正常不,要 待机正常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找到原因了,妈的开关的问题

网友:
待机正常刷个BIOS

网友:
LZ这机器待机多少 手里一台E530集显 待机0.03 没3V 5V

网友:
开关bios都有可能了ec

网友:
待机正常吗?刷BIOS试试。

网友:
在待机状态时没有3.5V的

网友:
E430倒是修过,E530暂时还没修到。

网友:
不要什么都看通病

网友:
待机3v 5v 出了吗
? 这个机器公共点爱短路

网友:
如果待机是0.03那就把待机芯片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