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47寸故障

楼主(2014-09-29):
TLM47V88GPA开机只有上面大约10公分是正常的,下面开始白屏一会花屏,是屏的问题吗?还是别的问题,谁遇到这样的故障,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应该无事,刷程序试试,个人观点是视频处理出故障,重点查驱动板,逻辑板和屏线

网友:
是屏坏了 没办法

网友:
先使用点屏器点屏判断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如果是驱动板问题先刷程序,再测量缓存芯片供电,加焊缓存供电。

网友:
应该程序吧 上图看看

网友:
楼主把屏型号发上来吧,直接内部速查秒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