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6881P主板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4-09-29):
2014-9-24号同行送来整机Y470,说是进水机,要求换主板,让我帮问价格,我的建议是——修,经一番说服他也同意修,拆机到裸板,大致有两处进水,PCH背部(光驱接口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显卡背部大面积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进行了腐蚀地方的大致处理,接下来就找电路图测各个大电感的阻值,均正常,但是PQ803明显被烧糊。拆掉后测PQ803的4脚对地阻值是0欧,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40922_094558]测PU801的22脚对地也是0欧,芯片挂了,找半天没有只能网上订购了,等了三天回来换好PU801,测对地10欧,为了以防万一没有加电,测芯片主供电无电压,这个主板小元件基本没有标示,要一点一点跑电路,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更换PR832后供电正常,待机电流有0.02V,测+5VALWP为5V及+3VALWP为3.3V,试着加电居然开板面板上指示灯正常亮,电流却没有任何变化。想到了月饼老师讲的PCH待机电路了,先来看看RTC电路的几个电压正常不?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发现CLRP3测试点无3.3V,更换R100后正常,再次加电可以正常触发,电流到0.36A停止不前,测内存供电为1.5V,显卡供电0.9V,测+1.05VS_VCCPP为0.07V,不正常测PU701 VDD=5V EN=3.3V BOOT=2.97V   RT8209同时使用在内存供电上,测PU501的BOOT为6.9V左右,可是没有RT8209芯片,找数据手册发现TPS5117/RT8209可通用,更换后,上电电流一路跑到1.4V,接屏亮机,由于自己比较菜了,维修过程比较艰难。
      在此谢谢迅维,没有迅维就遇不到月饼老师这样的高手,这主板放之前肯定换板,不会一路修下来。

网友:


网友:
自己还没有学会图文并茂发表贴子,望见谅!学习过程中。

网友:
还不错!!!写的挺好的一目了然!!!

网友:
重新编辑一下吧,图全挂了

网友:
看的有点雾水

网友:
有图有真相阿。

网友:
多多发帖子,这样子看着有点晕,图文一起容易理解点

网友:
是啊文字分段一下,不分段看着累。
楼主修的挺细心的。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A:
说实话仁宝板子很好修的我在厂里一天休40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仁宝板子很好修的我在厂里一天休40多片

这么厉害呀!我又遇到一个LA-6881P主板,D壳上屏轴的地方拨拖后,屏轴铁直接贴主板上,造成主板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