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4752g i3二代 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4-09-29):
马上国庆了又到了看别人玩自己苦逼上班的节日了 不过自己干就是累点苦点 那就算了主要是没客户只能指望点老客户和卖笔记本的带点客户了 。
废话少说进入主题 楼下卖宏基的送来一个as4752 说是自己朋友的(朋友好多 每次都是朋友的) 不开 机了 在别的地方修过了没修好 换主板600多 让我看下   拆机测公共点400多 不短各电感无明显短路 插电0.003 无待机 35v芯片rt8223 7主供电有19v 8脚17脚 线性3 5v正常 35v电感没有电压 查开启18脚没有电压

查信号 上拉电阻来自ec 供电

测3d3v_aux_KBC 0v 再测ec供电没有
有3v线性没有ec供电 说明断路了飞线连好 插电自动开机了电流0.9--0.75--0.87停了 插上屏 。。不亮 nnd 就知道没那么顺利  老实来吧 出了集显供电外所有电感都正常 麻烦了又是一个不出集显供电的 一看供电95831 头疼 修过好几个这样不出cpu集显供电的都没修好过   示波器测内存两个波形过了啊 换个cpu还这样 一看南桥做的都黑了 把多余的硅脂擦掉 加焊下 还是老样子心里想换个南桥试下 还没有hm65了 有一个做下来的还没直球  仔细再想想 H_CPUPWRGD 1.05v 正常PLT_RST#3.3v  看到个场馆被上家搞掉个脚u9302

测下d级1.05 s级0v 找到故障了 g级只有1.5v 测u9304供电正常 开启3.3v输出1.5v  断开r9322 再测输出14v 拿掉u9302 u9301连上r9332 还是1.5v 没办法了 芯片可能不良了没有这个芯片 拿掉r9322  1脚接连到19v主供电上 再开机电流0.94--0.87--1.23  测集显供电 0.4v(测得晚了 应该有个跳变) 接屏亮机了 幸亏没换南桥 最后附上个连线的图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的还挺多的 现在

网友:
下面这三个图怎么去不了??

网友A:
“测下d级1.05 s级0v 找到故障了 g级只有1.5v 测u9304供电正常 开启3.3v输出1.5v  断开r9322 再测输出14v ”这段话看了好长时间也没明白!不过看图是明白了,因为U9304的7脚原因拉低了RUNON-R-1导至U9301、U9302截止。

网友B:
楼主你厉害啊 直接拉19V就上去了 为什么不取个3.3过来

网友:
细心细心 很重要哦!!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个,没修好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型号真的不明白楼主的维修过程

网友C:
这个机器两个故障:1.3.3V线性电压断线造成无待机;  2. 第二个原因实在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d级1.05 s级0v 找到故障了 g级只有1.5v 测u9304供电正常 开启3.3v输出1.5v  断开r9322 再测输出14v  ...

怎么拉低的?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不用U9304 是因为这个芯片不良导致把电压拉低至14V使U9302和U9301没完全工作, 然后你直接在其他地方的19V飞线来开启U9302和U9301,是这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厉害啊 直接拉19V就上去了 为什么不取个3.3过来

这个开启本来是14v的 3v都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两个故障:1.3.3V线性电压断线造成无待机;  2. 第二个原因实在是没看懂?

第二个就是u9304 不良出不来14v 的RUNON_R_1导致二级电压出不来 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好像挺厉害的。。

网友:
因为U9304不良,7脚拉低的。

网友:
  马上国庆了  又到了看别人玩自己苦逼   上班的节日了

网友:
有的集显供电没出来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有的要跑码才出现。

网友:
修板子,看的懂图纸,细心一点一般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
LZ威武啊,谢谢分享

网友:
拉的电压有点高啊

网友:
这样拉会不会返修

网友:
真的很价值,我还需要再学习

网友:
收藏起来晚上看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集显供电是不是在CPU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问下U34O1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D:
是U9304的工作原理
zhangkai890207
1脚 5脚5v供电 2脚 显卡供电正常后发出开启电压 7脚输出9v run转换信号
详情

网友:
谢谢老师,真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U9304的工作原理
1脚 5脚5v供电 2脚 显卡供电正常后发出开启电压 7脚输出9v run转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