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触发。

楼主(2014-09-29):
机器型号。海尔C600。
  故障。如题;不触发
  开关键有5V。。  此机器。
3V5V芯片。 没有3V输出的。只有5V输出。看图,。
待机时候已经有5V输出的。3v是5V转换过去的。
   电感阻值正常。
查芯片条件。供电、OK。  LDO开启OK。
  LDO.OK。
BST,OK
习惯、
  用示波器测上管跳麦冲时。发现幅度不够。。、
  图片未啪。。
  直接更换上下管OK。。

小小问题、别吐水。。

网友:
要我 我还先换个芯片 呵呵 在换管子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用示波器直接就看出来了。

网友A:
不对啊 这个3.3是5V通过类似1117的东西转换过来的 现在5V已经出来了 怎么可能和5V上下管有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 这个3.3是5V通过类似1117的东西转换过来的 现在5V已经出来了 怎么可能和5V上下管有关系呢

这个机器 待机的时候有个线性 5V  楼主修的5V是PWM的

网友B:
幅度不够 为什么不检查BOOT ?而是直接换的 管 ?楼主有什么判定技巧吗

网友:
示波器是维修必备品啊

网友:
有神器出手,就是好啊,可惜出来到现在还没摸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幅度不够 为什么不检查BOOT ?而是直接换的 管 ?楼主有什么判定技巧吗

BST  只有静态5V、只是没有升压巴了。  此时肯定必须得考虑。上管的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 这个3.3是5V通过类似1117的东西转换过来的 现在5V已经出来了 怎么可能和5V上下管有关系呢

老大、、一个LDO5。  一个是5V电感电压输出

网友:
看不懂,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T  只有静态5V、只是没有升压巴了。  此时肯定必须得考虑。上管的G。

你说的BST静态5V指的是芯片对应引脚本身产生的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待机的时候有个线性 5V  楼主修的5V是PWM的

不好意思 没看明白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次静态的5v    未换上下管 可惜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让小弟学习了,谢谢分享啊,支持一下,

网友(2014-10-31):
手上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  效仿一下   看看结果

网友:
C600主板好像通病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看明白

待机只有5V没有3 V

网友:
调理清晰,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