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P41-ES3G开机跑CE完美解决

楼主(2014-09-29):
前一阵子在修笔记本 突然想搞搞台机主板,小弟新手 不对的地方勿喷

话不多说接到一个技嘉的GA-P41-ES3G我的一个同事修了半天不知道怎么修 丢给我 说跑ce,我也是菜鸟。

主板型号

跑ce  换内存一样的,换cpu一样的。

不差内存  还是跑ce
换cpu还是跑ce

想一下
有复位

有复位 跑马 了  那就要查 vrmpwrgd  和allpwrgd   还有cpurst

首先查vrmpwrgd     isl6312 的第27脚 pgood 1.2v

然后查 allpwrgd在it8718f的第32和78脚

32为 pwrok1     2.8v( 好像是  下班才发帖还得想)
78为pwrok2    1.4v

然后是cpurst

在北桥的最左边第一根线  你们都知道的

也是1.2v

其实这些都不用查 因为已经跑马了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毕竟我刚修没多长时间(老鸟勿喷)

刷bios吧 一看双bios

我心里这个美啊 之前不知道双bios怎么工作的  昨天晚上没事干逛帖子 刚刚看到双bios  mbios 和bbios是干什么用的
正好今天遇到了  不管三七二一 吧bbios 装到 mbios  上电 还是一样的

我了个去

刷一个好了  拿着mbios 去刷  刚好老板看见了  说我们有这个料板  我直接把mbios拆掉装上 原来的bios还在编程器上  懒得拿了
赶紧上电

失望 啊       还是一样的  开机就跑ce

去迅维逛逛就搜到 任何东西 看来不是通病了

我决定干桥,我同事问我干那个桥 我说当然南桥  他说这个板子北桥很爱出问题的 的

于是我

静心好好想想应该是到内存不过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vcc_ddr 有1.87
vtt_ddr 有0.9
spd有3.4
基准电压有0.9
当查到sda  scl    119  和120脚时发现没有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怎么没电压   其实我也不知道系统管理总线都管啥    我去问一个我们店里迅维的学员
“系统管理总线是连接南桥的不  ”
他说“你把这堆笔记本跟我搞好就告诉你”

我去  真吝啬 (开玩笑的,我没去过迅维 也没有师傅  理论全是晚上看月饼老师的远程视屏 我6月1号开始修的笔记本 到今天满共4个月,有啥不会的全问他  我的偶像童哥,,我们店里的笔记本原来是我和他一起搞 现在只有他在搞  笔记本在柜台上已经堆成长城了他和老板今天搞了11台。老板啥都修)
他说是的  我随便找个图纸里看下  系统管理总线  有南桥 连接内存  pci   pic——e 就记住这三个(还有什么,知道的补充一个,小弟谢过

接下来 跑线 神啊    跑不到啊

看图纸

发现 系统管理总线由3.3  经过排阻上啦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找到了

南桥旁边的822排阻  一边又3.3  一边没有    直接在料板上找个822换上

跑马

然后听到 滴的一声  你懂得

接屏不亮

换显卡  OK此机修复

发个贴真累 从写到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大神们  给我点分吧    我快穷疯了……………………

补充内容 (2014-10-4 18:31):
补充一句我修的都是同行送来的所以便宜,直接客户几乎没有。

补充内容 (2014-10-14 20:22):
前两天这个板子又返修回来了,又换个822,好了,怕在返修,加焊南桥。

网友:
诊断卡跑CE一般为内存不过故障多,楼主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
不错 图文并茂 好案例 遇到此问题可以参考解决 写贴实属不易 加分给与支持加鼓励 谢谢

网友A:
呵呵 跑得真快 。楼主不过还是属于心细型的 没有直接干南桥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跑得真快 。楼主不过还是属于心细型的 没有直接干南桥 呵呵

排除822排阻本身不良引起除外,可以把问题锁定在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内存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C:
其实,既然能跑马,前面你测的复位和PG都有了,没有复位和PG是不会跑码的!这个SMDATA和SMCLK这个信号,被拉低的还没修到过!楼主不错,没学过主板都能搞定,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的生意真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既然能跑马,前面你测的复位和PG都有了,没有复位和PG是不会跑码的!这个SMDATA和SMCLK这个信号,被 ...

是的  因为我不太相信诊断卡  所以要确定 一下   我这个机器不跑吗没复位还亮机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598-1-1.html

网友:
楼主几个月就这么厉害,以后前途无量

网友D:
我这好多台式机板子都是搞不定的,教我怎么修了,你几个月就这么牛了。在哪学的

网友:
碰见一些不常见的代码,要注意一下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这个板子跑CE的 我拆时钟芯片有好的。 还有些换桥好了的。,

网友:
认真努力会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好多台式机板子都是搞不定的,教我怎么修了,你几个月就这么牛了。在哪学的

自己学的  没人教我

网友E:
怎么巧啊,我今天也是修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主板,可惜问题不同,我的是不触发,南桥没有发出SLP3#,今天找了一天了,没找到这个主板的图纸,如果楼主有这个板的电路图纸,请发送给我,谢谢!

网友:
上次碰到跑CE好像是BIOS吧。

网友:
能自学成才查到那一步,确实不错,前途无量

网友:
排除822排阻本身不良引起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巧啊,我今天也是修跟楼主一模一样的主板,可惜问题不同,我的是不触发,南桥没有发出SLP3#,今天找了 ...

有图纸我还用这么大费周章吗

网友F:
30块一片修的都没有动力吧!

网友:
CE很多时候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电路跑出来,估计这辈子就不会忘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下图纸

网友:
用心了,价格有点低了

网友G:
就是cpurst那根线怎么认还真不会,楼主说说吧,毕竟菜鸟多呀,谢谢你的分享!
№稱尛飛♀
inter双桥的主板 北桥左边有个很粗的线 粗线上面第一根就是cpurst10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块一片修的都没有动力吧!
30元一片 这么便宜啊

网友:
老板真厉害,以后像你学习

网友:
给力了 楼主技术真不错 完全自己学能到到这地步 佩服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菜鸟死在沙滩上!

网友:
有时候也有BIOS问题

网友:
修这种板除了细心还得有耐心啊

网友:
我也有个主板 是CE来回跑。

网友:
LZ是走了弯路,最终都修好了,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帮奶茶做广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分钟不到就应该找到不过内存最基本的就是这几个测量点

网友:
我们也是30十,不修不行啊,全部都要修才有客户

网友:
可以参考借鉴学习

网友:
楼主跑线聊得,我一般都飞线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天的酬勤。。。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822排阻本身不良引起除外,可以把问题锁定在南桥本身短路拉低了内存系统总线电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诊断卡跑CE一般为内存不过故障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cpurst那根线怎么认还真不会,楼主说说吧,毕竟菜鸟多呀,谢谢你的分享!

inter双桥的主板    北桥左边有个很粗的线   粗线上面第一根就是cpurst100%

网友:
自学成材  很不错了   修到这境界   继续加油!

网友:
还有接到时钟芯片

网友:
基础不错啊,你能修笔记本,台机应该更容易修

网友:
跑CE应该是不过内存,这个案例不错

网友:
至于吗,太卖命了

网友:
弯了好大一圈啊

网友:
楼主历害 我一般遇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来点分吧2曹操

网友:
仔细不慌乱  写的详细

网友:
是呀台式机板子30元是没啥动力呵呵~~~但是也得修啊~~看来基本条件都没满足啊~~~原来是内存少电压啊

网友:
精神支持你哦,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ter双桥的主板    北桥左边有个很粗的线   粗线上面第一根就是cpurst100%

CPURST在这里一般是信号线,这个信号电压也可以上CPU假负载测量到。

网友:
最重要的是过程中学到了东西啊。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

网友:
比我还会修,还说是新手,楼主谦虚了

网友:
有修过焊SB就好了...

网友:
技嘉G31主板上电不定期重启是哪里的毛病了

网友I:
上加负载撤电压啊

网友:
写的有点乱啊,但是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受教了   多谢楼主

网友:
Great job sir. is that resistor has problem. or south bridge. i have learned lot of subject from this site.thanks to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is site.
伟大的工作,先生。是电阻有问题。或南桥。我已经学会了很多课题,从这个网站。由于这个网站的管理员。

网友:
NO!技嘉的822!

网友:
错 图文并茂 好案例 遇到此问题可以参考解决 写贴实属不易 加分给与支持加鼓励 谢谢

网友:
楼主店里的生意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加负载撤电压啊

哥,你认真点行不 8个字错2个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还去了时钟。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板子修过几片了,都是那个822不良引起没有系统总线的!

网友:
看了半天,技嘉的I/O脚位定义跟普通的一样吗?

网友:
这是第二次看了,看得懂,但自己修的话就不一定行了。唉,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能自学成才,确实不错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有份了 这么办

网友J:
你们店在哪,还招实习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店在哪,还招实习生不

招啊 在宁波你在哪里?576901742qq

网友:
技嘉的主板822坏的还比较少!!

网友:
谢谢分亨,有了 你们我们这些菜鸟就有希望了

网友:
不过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3.3总爱出现问题的

网友:
怎么老是没分呢

网友:
技嘉这种主板就爱出这种问题啊。30一块有点便宜吧

网友:
学习了写的真好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办法新手就得多跑线啊,好累啊,我手上还有一块修好久了,眼都瞎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的生意真号好

网友K:
我最想知道的是822排阻拆来有没有测量了 是确实变质了还是......对822有种神秘感求解释

网友:
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最想知道的是822排阻拆来有没有测量了 是确实变质了还是......对822有种神秘感求解释

这个我真的没有测,下次我注意了,感谢

网友:
跑CE一开始我就会去查内存工作条件,sda  scl是秒查的地方,楼主走弯路了~精神可嘉

网友:
呵呵 跑得真快 。楼主不过还是属于心细型的 没有直接干南桥

网友:
弄过这块板,最终没修好

网友:
一开始就要量总线电压啊 内存供电

网友:
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确实乱了一点

网友:
还有奶茶喝,鼓励一下,分就没有了。

网友:
几个月自学能这样 厉害啊

网友:
神来之笔 ,佩服

网友:
生意这么好,还招人不

网友:
老板确实厉害啊

网友:
排阻是搞坏了的吧

网友:
技嘉跑CE一般都是系统总线的问题

网友:
是利好消息啊,羡慕

网友:
技嘉这种双BIOS的刷了好的少 822 27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其实走了很多弯路 不过内存的话 就要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基本的供电 管理总线 SPD 负载供电 时钟 要是上来就查的话 可能就不会耽误这么多时间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一般都不查电路图 麻烦不说 主要是挣不几个钱

网友:
书中自有黄金屋,楼组自学成才,佩服,顶起~~~~~~~

网友:
有才,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SMB总线不正常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怎么弄都弄不好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教教我把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我都修不了

网友L:
你们修主板多少一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们修主板多少一快啊

30同行 我们几乎没有直接客户,你们呢

网友:
学习了  现在主板都丢的差不多了  哎

网友M:
昂达G31  二代内存 119 120脚总线电压不停跳变 我查到南桥旁边的上拉102电阻 换了也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另一端稳定的3.3V

网友:
说得真好。我学修过台式机想学,

网友:
高手啊  修台式主板这么厉害

网友:
技嘉也有822问题。服了。

网友:
早量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就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昂达G31  二代内存 119 120脚总线电压不停跳变 我查到南桥旁边的上拉102电阻 换了也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

系统管理总线本来就是有波动的 ,你用示波器看看是个波,他在传送数据ma,但是跳的幅度不能太大

网友:
cpurst

北桥最左边一根线?北桥什么线啊我不知道

网友:
求教内存工作条件怎么测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最喜欢坏电阻电容三极管了,没成本

网友:
这么厉害,以后前途无量

网友:
虽然有点弯子,但还是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