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10882显示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9-29):
戴尔E210882

前天遇见一个在汽车厂的
戴尔E210882
不开机

发现cpu供电上官的滤波电容坏了 拆了亮机‘

就显示这个 键盘鼠标全不能用

啥问题???   大们……………………求

最后他换板子了,班上点电容跟芝麻似的用力一碰都会掉下来  花花的

网友A:
没有时间中断信号 放电试一下 或者进入BIOS设置看能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间中断信号 放电试一下 或者进入BIOS设置看能不能设置

电池换个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没有ps2

网友:
桥掉价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BIOS恢复工厂默认值就应该没问题,或者刷BIOS,已经显示了,按理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大毛病,戴尔的又特殊,唉 换了板子插孔也要改改,另外您说那个小电容能碰下来 白白的,估计是屋内潮的原因,导致氧化,可能是汽修厂汽油熏的或者其他原因,反正我们河北北方很冷,冬天客户在屋里煤炉取暖烧水,结果1个月后主板所有元件几乎都氧化了,唉,桥内部都氧化不良了,

网友:
赶快扔了吧,这样了还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