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7寸液晶换高压板的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4-09-29):
有一台自己用的17液晶,高压板坏了,买了一块四口的板的如图 ,原来的那个接线口有五根针的,买的却有6根针的。。要怎么对应,原的是 黄,红,绿,灰,黑。。。不知道怎么弄啊。。。。。谢谢高手解答一下。。。买的是
红色线=输入,黄色线=开关/亮度调节,黑色线=地线

网友:
6针中VCC和GND是两根针,红色VCC接电源板12V 黑色GND 接地  两黄色分别接ON/OFF和DIM

网友:
不管多少线,按接口定义接就行了,一般在图上都会标明的

网友:
这高压板应该好整!每个高压板接口部分都有标那几根针是什么的!GND是地线,on或者en什么的就是触发脚!
adj是白平衡,VCC就是接12V的!找到两个高压板上标的接口定义,哪里不同改哪里就OK了!

网友:
就那几根线,只要是做维修的应当不是问题

网友:
供电正VCC、供电负GND、触发ON、亮度ADJ这四根接好就行了。

网友A:
楼主动手强啊,不会改,买了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强啊,不会改,买了干嘛?

因为他是客户,不想让你们这些修电脑的赚钱。。。就这么简单。。。

网友:
拆了焊上去

网友:
6针中VCC和GND各两根针(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电流),红色VCC接电源板12V 黑色GND 接地  两黄色分别接ON/OFF和DIM;2根12V红到最后可接到一起,2根黑色地线到最后也可以接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强啊,不会改,买了干嘛?

17寸的拿过去修,他说没有高压板,就是那个四小口接灯管的.

应该是费用高了些,他不想修有可能.或是可能找不到原型号的匹配...

网友:
地,开关,电源,这三根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