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73十个usb全不能用通病

楼主(2014-09-29):
太累了简单写吧
网吧送我4片MS-7673
其中
2个是所有usb都不能用i
1个是一触发就掉电(用疯抢吹下就好了,座桥  桥挂了,同事修的)
1另个忘了(这个刷bios好的 就不说了)
另外这个板子不插显卡会掉电

主要说usb不能用的额
严锋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6282-1-1.html把电阻换了 也不行换个8.2k的也不行  最后直接短接ok

换完之后左边4个可以用  右边6个不能用  因为右边6个事3.0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个机器 不跑马也可以亮机  还无复位  求大神解释下是不是pci芯片坏了
这个是复位灯  他一直亮着  而且不跑吗   看右边亮机了

这个没开机之前pci   A15脚电压

这个是开机之后 pci  A15脚电压

我想是不是这个跟EC一样的芯片坏了
就是这个

这4片

下次看见这个板子你们就等着秒杀吧

网友A:
想了想还是说二句吧,好久没露脸了,电阻并不是痛病,换的时候还是测下阻值是不是10K再说,没问题,你换一百个也没有用。短接,下次可能就坏IO了,10K就是为了后级有问题,不让拉低,起到保护作用。此板还是那八角芯片 一共8个,有一个有问题,拉低了,慢慢拆吧.............

网友:
看了更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还是说二句吧,好久没露脸了,电阻并不是痛病,换的时候还是测下阻值是不是10K再说,没问题,你换一 ...

不愧是基地出来的,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还是说二句吧,好久没露脸了,电阻并不是痛病,换的时候还是测下阻值是不是10K再说,没问题,你换一 ...

嗯说的对,我拆了是10k  换个10k  不行    8k的也不行

网友:
没看懂 楼主在表达什么

网友B:
关心的是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无复位,不跑码却亮机,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
无复位,这个PCI复位是后娘生的,不是桥直接集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心的是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无复位,不跑码却亮机,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还没有啊   没有图纸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啊   没有图纸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还是桥的事儿!

网友:
写的不够清楚我 看不懂  下次可以写详细点吗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新手,看了好几遍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