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配板问题

楼主(2014-09-29):
有技嘉GA-EP35C-DS3R 这个主板,想配住MTP内存检测软件修DDR2,DDR3能行吗,这个主板是不是还要改定制的BIOS呀,我是新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4-11-11):
很多短路的,还是带不到的

网友:
不是很懂 你的意思啊,说清楚点才好分析啊。

网友:
你找个支持2  3代内存的板子,自己做好硬件可以装上面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