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 32.768

楼主(2014-09-29):
如题 EC边上的32.768  用示波器测量 一个脚有32.768正玄波     。另外一脚  炭笔放上也有正玄波 1秒钟  正玄波消失了变成直流电了  正常吗

网友A:
我的 安泰信 测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一脚32.768完美 另外一脚 出现下变成高电平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安泰信 测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一脚32.768完美 另外一脚 出现下变成高电平  (正常)

我的也是 不过有的机子会 有的机子 就不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嘿嘿,我用安泰信也会出现,示波器的通病来着

网友:
晶振电路本来就是一个高精密的结构,当表笔碰触时产生寄生电容破坏了晶振 的谐振条件。相当于改变了晶振两脚的谐振电容值。

网友:
EC工作一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