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VE亮机后花了,求解

楼主(2014-09-29):
板子开始是不亮机,南桥坏了,3/5V待机芯片坏了,网卡坏了,其它都换了,但网卡没有现在的芯片就没装,现在1.8A亮机了,可是一个大花脸,求解~~~~~显卡是ATI    216-0728018

网友:
这个不是显存坏了就是虚焊了。而且还不是一个。

网友A: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不过显存坏的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不过显存坏的多些。

为什么都说可能是显存呢?是这个显卡有缺陷还是从这种花屏判断出来的

网友:
外接可以吗

网友B:
可以加焊显存试试,外接什么效果?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一下显卡的模块供电,显卡显存周围的小电感查一下

网友C:
一下子坏的那么多是不是被雷劈过的?外接也这样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存坏了就是虚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下子坏的那么多是不是被雷劈过的?外接也这样就是显卡了

不是被雷劈过,是3.3V上管击穿公共端直接过来把它们都搞残了,外接也这样,是坏了还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些呢,浪费太多精力,不想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焊显存试试,外接什么效果?

外接一样的,还是一屏这么漂亮的花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被雷劈过,是3.3V上管击穿公共端直接过来把它们都搞残了,外接也这样,是坏了还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些呢 ...

你分析分析3.3V上管击穿公共端直接过来的电压有没有影响到显卡的供电,若是,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

网友:
注意,这种显卡缺电压也会引起这种花屏情况

网友:
个人建议重新更换显卡,重置效果不怎么理想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换个试试,如果不行还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楼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