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三例不过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4-09-29):
第一例:联想U350
  此机是集成显卡 南桥为小黑桥 。 开机 电流到0.42 不动了。测量南桥有 抓内存 波形。证明机器已经有寻址工作。

测量内存的条件  VDD VREF VTT  SPD 电压正常   但  DDR_RST 没有。查次信号是北桥发出
然后查了北桥的所有条件。最后忽略了  SM PWROK 这个信号。一开始测量的是3.3V  没有注意就往下查了

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 北桥 还是不行、不得已还是得一个一个的查。再量到SMPWEOK 这个信号3.3V 看了下图纸不对。

但此号是 3.3V 经过一个12K 和 10K 电阻分压得来的 1.5V 。 两个电阻断线了、没有形成分压。
飞线链接两个电阻后。上电、明显看到电流有跳变。接上屏亮机。

第二例  Y450
开机电流0。8左右---0.6几卡住了  、期间 测得 南桥有来读取内存的波形、之后没有任何动作、刷BIOS 换内存 加焊显卡 加焊南桥无果。

测得所有的供电 都出来了、而且用假负载测内存的条件都具备了(复位也有了)、数据线、地址线阻值正常。想不出事哪里的问题了、修到这种故障最头痛、还想睡觉。睡了一会。
然后继续测到北桥的条件。SM PWROK 信号 来源有2.8V 以为不够3.3V 。 更换 RT8207(内存供电芯片) 后  PG 依然为 2.8V 这个电压时正常的。然后测量北桥内存模块的条件
以及电阻的阻值、最后测到是北桥的两个偏置电阻(r411)一边是1.5VSUS上拉、一边是靠近北桥的地方明显看着有点腐蚀了(不细心没看到)、用刀片刮刮。

万用表打阻值为无穷大、 补线后。 上电触发。电流跳变明显 。接屏  亮机。

第三例 DELL 1440
故障为 开机电流大概0.3左右。拆机、没有打阻值。先量了电压、发现无CPU供电 还有无1.8VSUS电压。断电打阻值、1.8v短路了@。

翘起电感。后级短路。然后就用1.5V 开始烧、烧了好久也没发现哪地方烫。看图纸过程中、这个电压除了内存用到外。大部分都进了北桥。

确定好后。上BGA 拿北桥。找个GM 45的 植好。完事、上电。电流到0.8、然后回到0.6几  卡住。又是内存不过的。示波器测内存的197 195 脚。南桥抓内存。完美的一次波形、

查了内存的条件也都具备了。接着拿假负载打内存到被北桥的阻值、打到最后一个为无穷大、反复试了几次、确定是无穷大。此点是内存的191脚M_B_DQ59 信号。怀疑没焊好又加焊了2两次。然后用带灯测试仪测还是一样。上BGA 拿掉。找个Y450的 点位、找到北桥M_B_DQ59这个点测了北桥到内存的191脚是通的。然后老老实实植株吧。完事后再打内存191脚阻值 。为431、正常了。 上CPU 内存。插电、自动上电。完美亮机。

由于时间有限、就没拍照。拍波形之类的。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A:
  如果来点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来点图就更完美了

这些都是我晚上整理的维修笔记。白天要修出机器出来@@@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找偏置电阻?

网友C:
我有个R61I  集显的 不过内存  请指教

网友D:
SM PWROK 这个信号 这个是什么信号 从哪发到哪 起什么作用 呢!

网友:
请问南桥和内存之间有什么关系,什么药测南桥看有没有内存的波形呢,请大哥给小弟上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找偏置电阻?

U350  Y450 都有点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R61I  集显的 不过内存  请指教

那得看你具体检测的情况下啊

网友E:
现在的维修很多都要借助电路图 又有很多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F:
楼主神人也,一碰到不过内存的头大,学习了

网友:
大神呀 羡慕什么时候技术跟你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神人也,一碰到不过内存的头大,学习了

呵呵。这是最近半个月修到不过内存的维修、都是做的维修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R61I  集显的 不过内存  请指教

这个机器板不贵啊,没思路了就直接换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 PWROK 这个信号 这个是什么信号 从哪发到哪 起什么作用 呢!

这个是内存供电  PG 信号。要发送到北桥、满足北桥的一个条件@

网友:
U350 Y450 都有点位的  你可以找到Y450 图纸   R411

网友:
大神级维修啊

网友G:
楼主太历害了,我什么时候有你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纸配合着看更好了

白天忙@ 修机器。  晚上记下笔记   主要是维修思路@@

网友I:
楼主牛逼   厉害的人物啊  整理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逼   厉害的人物啊  整理的不错

呵呵、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思路很清晰,这个文章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J:
很不错的经验。维修就是要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心的心态来修。

网友K:
现在不跑马的机器越来越难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的经验。维修就是要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心的心态来修。

呵呵。是的。坚持到底  总能找点 故障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不跑马的机器越来越难休了

是的。 修这机器  需要时间  思路@

网友:
请教楼主:X61主板如何用示波器检查不过内存的故障呢?南桥抓内存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呢?示波器如何设置才能抓到?查了X61的电路图,好象是DDR2内存的198脚、SA0,在电阻R48的左侧,请问是在这里用示波器看吗?

手边3片X61主板,都是各个电压测量点的值为正常,但就是不能过内存,无法点亮。

网友L:
二代 内存 用示波器 抓 197  195脚  SMB _DATA  SMB_CLK 这两个信号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时钟  说明机器跑吗了。 有两次波形  可以判断 已经过内存   一次为不过内存  或其他故障引起的。

三代内存  200  20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代 内存 用示波器 抓 197  195脚  SMB _DATA  SMB_CLK 这两个信号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时钟  说明机器跑吗 ...

谢谢指点。
请问示波器的触发参数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M:
BGA上N次   我都怕桥烧坏

网友N:
维修第三例的时候,内存短路,烧的时候怎么不发烫,是微短码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维修第三例的时候,内存短路,烧的时候怎么不发烫,是微短码

北桥 电流太大。   1.5V   5A 都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BGA上N次   我都怕桥烧坏

这个桥还是不错的

网友L:
好好学习 。你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的时序功底真是扎实  收藏了  有空再仔细看看
smb出波形还不亮机感觉没啥头绪

网友:
太深了学习中。

网友:
这个加强理论学习、 实践中多修机器!

网友:
技术好高呀  学习

网友: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怎么判断读取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神人也,一碰到不过内存的头大,学习了

呵呵  还行啊@

网友O:
换桥,旁边一小电容掉了,徒弟换个100的电阻竟然点亮正常,吐血不?

网友P:
楼主厉害技术不错,可惜我不会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技术不错,可惜我不会示波器。

可以买个 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桥,旁边一小电容掉了,徒弟换个100的电阻竟然点亮正常,吐血不?

确实吐血    电容换成 电阻也行@@

网友:
彪悍  内存看见就头疼

网友:
这个长经验。。。。。

网友Q:
这三个不过内存的案列太秒了,都不好修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这三个不过内存的案列太秒了,都不好修

半个月修到的。。这段时间修到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历害了,我什么时候有你的水平

好好学习  好好修本  会的

网友:
这属于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半个月修到的。。这段时间修到的有点多

X61的CPU、北桥都是重新做过BGA焊接的,各个测量点的电压值与工作正常的同型号X61主板比较也是相同的,但仍然是不能过内存。
如果区分CPU、北桥965芯片的故障呢? 例如虚焊、或者芯片是坏的?以及问题是在CPU侧、还是在北桥侧?

谢谢大志a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好学习 。你也可以的

thanks,we can!!!!!

网友:
写的不错!日后遇见同样的故障有的参考了!

网友:
不会抓波 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写的简单  可以想象很难查

是的。   维修过程 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起机器来感觉雷厉风行!

过程 也很艰难的。。这只是总结的@@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 。 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把点位图发上来,就更完美了

是的  有些机器。修好就马上装好送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维修很多都要借助电路图 又有很多找不到电路图

是的  没有电路图的 确实不好修@

网友:
呵呵 。。共同学习进步了@@@

网友:
这个主板交换不贵吧  维修要的是时间啊

网友:
看的也是技术 最近联想出的问题都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U:
看来楼主很注意细节 的啊    很有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来楼主很注意细节 的啊    很有耐心的

不想放弃啊   就一直修下去了@@

网友:
很好啊,秒杀

网友:
楼主,佩服你这修机器的思路啊。清晰,简洁。

网友:
楼主太牛了,就是讲得太简单了,不太看得明白。谢谢了

网友:
修电脑最怕进入死区(就是没思路,而且想睡觉)了

网友:
SMB的波形  DDR1 DDR2  DDR3  分别在什么地方测量啊   求指教

网友V:
前几天修一台V450的不过内存就是最后的U复位找不到测试点,没有搞好。

网友:
都是细心的结果,还是功夫过硬

网友:
讲的很详细,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V:
前几天修一台V450的不过内存就是最后的U复位找不到测试点,没有搞好。

V450  la47 没点位的不好搞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不跑码的机器了,一碰到就头痛,又没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又测不准,多想有一个示波器啊

网友W:
都是经典案例呀,遗憾的是没有图.

网友X:
感觉楼主修内存这个故障好轻松,平时修这个感觉好难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X:
感觉楼主修内存这个故障好轻松,平时修这个感觉好难啊

不一定轻松。  这只是 修过的。 总结的。

过程相当的不轻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都是经典案例呀,遗憾的是没有图.

下次维修一定带上图@

网友X:
引用 网友L:
不一定轻松。  这只是 修过的。 总结的。

过程相当的不轻松啊@

我也蛮想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楼主师承何处,看你不是实地培训学员,这么厉害,能告诉我怎么学到这些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X:
我也蛮想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楼主师承何处,看你不是实地培训学员,这么厉害,能告诉我怎么学到这些吗

我也是经过简单的培训。不是讯维那种。

后面的全靠自己去学。  去修。  去悟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经过简单的培训。不是讯维那种。

后面的全靠自己去学。  去修。  去悟了

看来还是有必要去培训一下,有些东西光靠自学还是学不来,像有些术语类似寻址,片选啊什么的,根本没用过,示波器也不会,还是得找个师傅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来还是有必要去培训一下,有些东西光靠自学还是学不来,像有些术语类似寻址,片选啊什么的,根本没用过,示 ...

是的。培训过后。 如果有个好的师傅带带。  就是那种一点就领悟的感觉

有时候光看。也能看出来。

网友:
如果能配上电路图和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修机速度,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你厉害呀 悟性好

网友:
改天 也来 发个技术贴

网友:
师傅修理高手,有个波形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楼主悟性真好,主要有个好师傅带是你的幸福

网友:
都 是高手啊

网友:
信号级的,

网友Y:
我也碰到过一台,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真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也碰到过一台,直接换板子了

有时候修着修这就想坚持下去。。

网友Z:
楼主经验丰富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高手级别的维修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经验丰富    很详细    学习了!

修多了。慢慢总结的啊

网友:
赞一个   ,,,,很给力呀。。。。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啊。可以借鉴

网友(2014-10-30):
简单的描述,可见维修技术之高啊!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  太强大了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花的时间是比较长,但是修出来了。不过内存的我还没有遇到没修好的,呵呵

网友:
有付出有回报.......好贴

网友:
给力,很细心!

网友:
楼主是大神  鉴定完毕

网友:
请教下楼主南桥抓波形,怎么抓的,测试点能说下吗

网友:
神啊!大神呀!这些信号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网友:
不错,图文 都有

网友:
参考学习了,谢在师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帖子,简要明了

网友:
看楼主修得轻松,如果换我就根本没头绪了

网友:
作为一个刚入行的菜鸟,最需要的就是楼主分享的这种看得懂的资料。 先膜拜,再收藏。 自己做文档好好保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真的很好

网友:
很有价值的一次学习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把楼主的帖子翻开来参考参考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支持

网友:
南桥抓波这招,我算是学习了。以前碰到内存不过,头大,不知从何找起,这一招同样可以用到台机里面,因为电路是相通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一直以为SMPWROK都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