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168P-P42CLM-01电源

楼主(2014-09-29):
接了部42c08rd创维液晶电视,电源板168P-P42CLM-01,开机指示灯绿灯亮三无,遥控,按键无反应。拆机测得电源12v,24v,5v和高压393v都有,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那问题。
电源

网友:
换个数据线

网友:
电源板基本正常,先排除遥控接收,按键有无短路漏电的,再测量主板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