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不认鼠标

楼主(2014-09-29):
y460能认U盘不认鼠标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没这种情况吧,换个鼠标?〈〉

网友:
一般是认鼠标,不认U盘,你这是反的,确定没遇到,,建议换个鼠标

网友:
换个鼠标试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的就重装系统  肯定能好

网友:
建议换个鼠标,能认u盘的话,估计没什么问题,再不就是电流不过

网友:
建议换个鼠标

网友:
鼠标换了系统都做了!

网友:
查一查USB的时钟频率,鼠标是低速设备,U盘是高速设备。

网友:
USB驱动更新试试,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遇到过, 是因为现在的鼠标做工没达到鼠标的传输速度,  所以是现在鼠标的问题。可想而知现在的假货

网友:
PE里可以用吗    如果不行你就要查一查usb的时钟频率啦

网友:
换个鼠标就好了吧,查一下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