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3 HP nx6325维修中走的弯路

楼主(2014-09-30):
    今天终于有台笔记本修了,HP nx6325

                          英业达代工   板号

              症状无待机
        拆机后发现了这个 哈哈

虫子的位置就在隔保电路

               裸  板 还是无待机。在论坛一搜就搜到图纸。这里感谢一下迅维网论坛, 下图纸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帖子,(不看还好,看了就开始走弯路)
这个隔保不是一般的HP 隔保电路,一般的隔保电路如下图:

这个的隔保是这样的,分析如下:

        为什么看了帖子就走弯路了,其实也不全是。那个帖子说这个LIMITsignal是以个检测信号,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所以飞线解决的,我本来也想飞线解决,在搜索这个LIMITsignal的时候居然找到了它是来自于这里(新手发帖,高手勿喷)
                                                                  哈哈就是HP中间针啊! 记得月饼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HP的中间针有7V左右的电压。立马测量自己的中间针发现居然是0V, 哎便宜无好货啊2元一个的头子就是不行啊!

          这个时候拿出买安泰信可调电源时送的头子
                                                                实测中间针电压是6.8v,这样就大于了393的5脚的电压,拉低ADP-EN使Q71的G极通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低电平导通Q72.
              后面就一切顺利,待机有了以后,触发亮机了。发帖为了同是新手的 少走弯路,高手就飘过吧!亮机图忘记拍了。这个时候又来了2台。一台宏碁一台长城。到发帖的时候都修好了。长城是大短,烧鸡解决。一个保险烧了直接一坨锡。一个电容一个隔保MOS管。宏碁是进水机,进水2个月后突然打不开了,检查是内存烧坏了,换了内存 可以亮机但是不定时掉电,都想干温控了,突然想到老师讲进水机先烤鸡。就丢在BGA上一面烤了半小时。考完之后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半小时都不掉电。故障修复。
照片统一补在后面:

进水的宏碁。测试一晚上不掉电  长城也是一晚上没关机,正常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一分钱一分货阿

网友A:
你最后的头子是dell的吧。  插上居然没有烧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的头子是dell的吧。  插上居然没有烧机器。

HP的  一会上HP 和DELL的照片 2个外观上 ,远看是一样。一会上近照。和亮机图。

网友B:
那意思这台就是没故障了,对吧?

网友:
楼主列害 基础知识很扎实

网友:
进水机不能潦草烤一下就行,腐蚀的地方一定要清理干净

网友C:
ADP-EN这个信号在英业达上电时序电路中 作用是不是检测适配器中间针输出电压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的头子是dell的吧。  插上居然没有烧机器。

这2个远看是不是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意思这台就是没故障了,对吧?

虫子的原因。取下虫子就好了,因为中间针没电所以查了半天。走了弯路。

网友:
惠普有时候就是给适配器给搞晕了,有的适配器就是中间的针没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这个安泰信赠的hp头子,有的本能开机,有的还开不了,电流表显示短路(电流高)。。。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2个远看是不是很像?

不是。HP的要园一点  扁的肯定是DELL的。 园的有的DELL有的HP具体识别要看经验。

网友:
dell 的电源头可以用到惠普上 反过来不行

网友E:
刚说错了    应该是  惠普的可以用到Dell上  Dell的  用不到 惠普上

网友F:
这种问题应该很早的时候都知道了吧。HP 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说错了    应该是  惠普的可以用到Dell上  Dell的  用不到 惠普上

我照片上那个确实是安泰信送的HP头。 后面的比较照片能看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HP的要园一点  扁的肯定是DELL的。 园的有的DELL有的HP具体识别要看经验。

我照片上那个确实是安泰信送的HP头。 后面的比较照片能看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应该很早的时候都知道了吧。HP 头子

本人新手,高手大神不要笑话。  发帖只为同是新手的通行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P-EN这个信号在英业达上电时序电路中 作用是不是检测适配器中间针输出电压的呢?

是的!当中间针电压正常时,通过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ADP-EN#开启保护隔离管Q72。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HP的头子最最麻烦,我当初刚入行时因为送的HP转接头,没少走弯路,

网友:
小强用尸体给你带来了生意 你不埋了它?

网友:
那个明显是dell能用的,但是也会报错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意思是取下虫子,换个电源头就修好了吗,但是让我学到了一招,就是原来HP的中间针有7V左右的电压啊,我们老师没有讲过呢,谢谢楼主了

网友:
hp的机器就那样子

网友:
自己把头子表示清楚哇

网友:
搞了半天,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太谦虚了,着不叫新手了

网友:
曾经我把DELL和HP头搞乱插上机器,把机器烧了,,老板把我一顿臭骂

网友:
先赞一下楼主了~~~呵呵~~~~上次我用HP的头子大短~~有些窃喜~~但是最后你知道的是头子大短不是机子~NND

网友G:
楼主技术好呀,绝不是新手了
修了在来修哈
真的是新手啊。。。。老手你见过连HP头子中间针有没有电都不知道?
详情

网友:
很给力,功力深厚啊

网友:
在没标注HP还是DELL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哪个是HP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好呀,绝不是新手了
真的是新手啊。。。。老手你见过连HP头子中间针有没有电都不知道?

网友:
发现很多这种老的惠普的本子都有蟑螂,是怎么回事呢?莫非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我曾经修过的一个惠普的机器有好多呢。

网友H:
进水机,你没烤就上电了?
修了在来修哈
是的。后来才想气要先烤鸡。 哈哈!
详情

网友:
听楼主说这很少修到笔记本啊,在那开店啊,县城?

网友:
中间针适配器检测 没电压好像也会造成有待机不触发的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 后面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少修道

网友:
HP 适配器麻烦

网友:
hp有的就是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机,你没烤就上电了?
是的。后来才想气要先烤鸡。 哈哈!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很扎实嘛

网友:
有的接口DELL和HP能通用吧

网友:
dell不能用于在hp上面滴。。。。

网友:
不是插DELL头会短路吗 ,以前试过

网友:
zhe zhong dianyuan touzi yingqi d guzhang hai heshao jian

网友:
楼主刚开始用的是戴尔头吧,,,以前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什么虫子啊 怎么会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