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蓝屏,换了硬盘内存重装了N次都不行!

楼主(2014-09-30):
     三星R467一开机就蓝屏,换了硬盘内存装了几次都不行,有时安装过程蓝,有时进系统蓝,蓝屏代码:0x0000008e,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解决啦!开始加焊了北桥,南桥,没有解决,后来把BIOS内的INTEL动态节能关掉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
桥的问题,前几天修过一个。

网友:
热下桥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大电容吗?立马示波器打下CPU供电波形,要么直接换了试验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要动不动就桥

网友:
三星的要装AHCI 驱动啊

网友:
先刷个BIOS,桥不能乱动

网友:
我上一次修过,是北桥的事,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我没遇到过。。。NEC大电容看一下吧

网友:
我有修过更换大电容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行再判断

网友:
先装系统嘛,显卡驱动不要打,有正版系统就更好,

网友:
蓝屏的问题会有很多问题引发额,  系统,过温,显卡都会引发蓝屏、、、

网友:
和大电容 有没有关系   换了没有。。

网友:
这个要先干掉大电容 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