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30):
一台联想e125,问题如下:开机10几秒后白屏并伴随风扇全速运转。强制关机再启动后黑屏。开多少次都是黑屏。拆电池拔电源放置几十分钟后开机又是白屏,白屏之前有显示一下安全模式选择画面。已经排除内存硬盘电源问题。求解决或者思路。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A:
集成显卡的吧,AMD双核的吧,先加焊北桥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的吧,AMD双核的吧,先加焊北桥先。

我们这里没bga,用风枪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没bga,用风枪可以吗

用风枪很容易吹坏芯片的。必须要用BGA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屏或显卡的事,你没有BGA可以找同行的呀,风枪对它有点不能用呀

网友:
热风枪加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很容易吹坏芯片的。必须要用BGA

恩,确实风枪弄不好很容易吹坏芯片,你可以先吹下,看能正常吗,可以的话,北桥虚了就很大几率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吗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试试

网友:
已解决,风枪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