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个公共点电压是哪个

楼主(2014-09-30):
最近修到hp 511独显的板子是英业达代工的,用电池能开机掉电,用适配器不开机,测公共点电压已出,疑惑的是我在此隔离保护中,只发现了一个mos管 ,所以迷糊了 麻烦大家给看下到底哪个是公共点 电压!

网友A:
看不懂呀  shen me ya

网友:
哥们你研究好了分享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呀  shen me ya

再此图中不知哪个是公共电电压,帮忙给确定下

网友:
其实也简单你看看供电芯片主供电上英文名称是否跟公共点名称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
所有高管链接的线的称就是保各末端

网友:
看见想VADP1 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  VBATR是公共点

网友:
看不懂啊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  VBATR是公共点

那他为什么是一个mos管呢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他为什么是一个mos管呢   搞不懂

论坛搜索下 英业达隔离保护  看下,有高手写了很多关于隔离保护的问题,你看下,估计能解决你的疑惑

网友:
小小白认为+VBDC是公共点; 另外从CPU上管量测D极对地阻值再与本页的各端点比较,应该更能确认。

网友:
目测是 +VBATR……另外,控制第一个管子的信号没截完……。把下面那个图一起传上来看看。

网友:
vbatr,右边的那个应该是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  VBATR是公共点

保隔电路如果使用P沟道场管一般都有两个管子的

网友:
Q2隔离管,+VBATR公共电压

网友D:
当然是+VBATR是公共点电压了

网友E:
简单的方法,随便找一个pwm供电的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这个板子设计得有点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方法,随便找一个pwm供电的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

兄台说得好,这个方法简单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VBATR是公共点电压了

对的,赞同

网友:
+VBATR 比较粗的那条

网友:
我觉得疑惑为什么采取Q2与D4并联方式?

网友:
图看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 VDAP 是公共点

网友:
直接量就知道了憋   随便点个上管D级再慢慢撤

网友:
找高管D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