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310-1211CN一体机版号daonz2mb6f0 REV:F的BIOS吗?

楼主(2014-09-30):
大神们谁有HP 310-1211CN一体机版号daonz2mb6f0 REV:F的BIOS吗?故障是按开关,电源灯闪三下就没反应了,电流待机0.018,按开关电流上到0.025电源灯闪三下就回到待机0.018了。这个有两个BIOS南桥的是2M,EC的是1M。急求,在线等啊

网友:
请问LZ你这机好了吗?

网友:
楼主找到故障点没有?我手上也有一架,故障一样,看来是通病了,楼主如果修好了分享下,我正头疼这架机器呢。BIOS也不好找。

网友(2014-12-17):
最后如何解决,我也有一台这机器,故障一样。

网友:
待机0.015  触发0.022   同求楼主结果

网友(2017-06-25):
同样等待结果。也是这样,BIOS刷了,南桥做了一个样。

网友(2017-10-09):
用客户原装的 HP 的电源去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一台这样。刷BIOS不行。

网友(2018-12-13):
我也遇到了。。。你们 搞定了没。。。

网友(2019-03-10):
我也遇到了,不触发,刷BIOS故障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后来楼主是怎样搞定的呢,现在也遇到一台

网友(2020-04-21):
手头一台310-1000,情况一样。有搞定的吗?说下

网友(2021-10-14):
粉闪三下,确定是电源的问题,要用原装电源
原机也是不开机,刷了BIOS之后是灯闪三下无反应,换原装电源之后开机正常

网友(2022-09-27):
用hp 可充电的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