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JA50 la-4102p

楼主(2014-09-30):
手上有块la-4102p主板,发现cpu基座背面的左下角螺丝孔处有个贴片元件烧焦,元件编号pc236.求此贴片元件的具体参数。

网友A:
下个图纸看看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看看就行啊

下图纸说是没权限。

网友:
下载了图纸,一共54张,不知道在哪张,求助,俺是菜鸟

网友B:
一个电容而已,应该是19v的cpu供电滤波,你不会找就干掉不用

网友:
拆了后,cpu检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而已,应该是19v的cpu供电滤波,你不会找就干掉不用

看了图纸,是4.7u 0804 25v6k,是拆了直接留空,还是把引脚2端用铜丝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纸,是4.7u 0804 25v6k,是拆了直接留空,还是把引脚2端用铜丝代替。

这个是电容,用铜丝找死啊,留空

网友D:
你拍个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
有图纸没有  有就好办了啊

网友:
是一个电容,没有也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纸很多的

看了下是第49张,一头是从pq204出来的另一头是个红色倒三角型的标记,该红色倒三角形标记表示什么意思?我是菜鸟,刚开始摸索着维修,多么希望大神们的耐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拍个照片传上来看看

嗯,这就是拍的照片了,小菜鸟一枚。

网友:
新书看图纸都不会啊.去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是第49张,一头是从pq204出来的另一头是个红色倒三角型的标记,该红色倒三角形标记表示什么意思? ...

GND 地建议你多学习下笔记本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