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开机报警

楼主(2014-09-30):
开机5声报警,进PE后也报警,只有进win不再报警,coms能保存,扣式电池3V正常.进系统后使用正常。

网友:
5声都是biodiversity电池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没遇见过   热热

网友:
电池电量够么?

网友:
电源是不是原装的啊  ,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bilos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