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求图纸

楼主(2014-09-30):
我这块主板,开不起机
主板

网友:
你这板还在保吧,IO的型号多少

网友:
io 是 IT8728F 12361-EXS

网友:
正在修这片板,找不到图纸,现象没有3vDUAL 5VDUAL,没有RSMRST,接3V给RSMRST开不了机,短接绿线再点开关可以正常开机,5VDUAL的开启是通SL3,时序把我搞混了,最后把5VDIAL和5vSB用飞线连起来,可以正常开关机。这就这样交给客户了.

网友:
按现象推理,3vsb和3vDUAL应该有个公共点,故障就出在这公共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