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独显之前不亮机更换北桥芯片后亮机 但是死机

楼主(2014-09-30):
hp cq40 amd 独显之前不亮机更换北桥芯片后亮机 但是死机  接着加焊北桥 故障依旧 过logo后 读取硬盘 灰屏 背光亮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做系统了吗

网友:
还是没有显示  有可能是 北桥没有焊好

网友:
我怀疑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应该重做北桥,,

网友:
外设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