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三星s5830i 刷机失败变砖块了求高手 解救

楼主(2014-09-30):
三星s5830i  ,第一次刷机失败 直接 开机黑屏了  插电脑上也显示 就是看不到屏上显示的什么
跪求高手

网友:
开机什么也不显示就是黑屏,没声音。只能插电脑上才知道是开机了

网友:
我做手机刷机的。屏幕都不亮了。肯定显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