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管控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14-09-30):
接修一台Sony SVF152A23T笔记本,板号是HK9,电路和HK8一样。故障时不开机,拆机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都没过,公共点没电,下面的分析过程就不写了,直接上截图,比较直观

最后检测DC/-C引起,DC/-C来自EC,EC跟BIOS相关,最后刷BIOS解决,看来BIOS管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样分析也挺好,直接又明了,没过BIOS保护电路,刷BIOS就好?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 不好弄啊

网友:
第一张图的PQ35画的对吗?图纸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