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4-09-30):
各位前辈 小弟有手里有一块 通用驱动板 想改到一个19的显示器上 不知道怎么接跳线啊 有知道到的 告诉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先在电源板上找到这三组信号:12V,地,ON/OFF

网友:
通用驱动板 一个 5V 一个底线 一个 开关线 就这么简单 一般通用板子上都标着 呢 带 N/F OFF的就的 开关线 其他的不用关管底线是GND 5V是 V+就是了

网友:
通用板的型号弄过来,屏型号弄过来,我再给您说
不同的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