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白屏 求助

楼主(2014-09-30):
t190白屏   求助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你应该描述一下具体故障现象,最好配图,这样大家才好判断故障,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驱动板没有屏供电。一个6脚小IC虚焊。

网友:
常见MOS管不良

网友:
  说说你查了什么  ,屏供电有吗

网友:
白屏的机器,修好,大伙收多少钱一台呀。19宽屏。

网友:
期待有图有检测过程.难道您连打字都不愿意么?

网友A:
三星的屏供电 爱坏  收多少钱看地方 也得看客户 这个问题修好50-80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发出的屏供电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屏供电 爱坏  收多少钱看地方 也得看客户 这个问题修好50-80

好便宜啊,是修同行吗?

网友:
白屏的,供电居多。。看看屏保险

网友(2016-06-15):
看屏接口那里的保险有5V电压吗    没有的话看下短路没有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就查主板,估计是主板的电压没有上来   。在就是升压升起来没有

网友:
驱动板上面6脚mos管爱坏,测一下吧。。

网友:
先量量有没有屏供电,驱动板给屏供电管也爱坏

网友:
通病来的,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一个六角的管子坏了

网友:
不好意识回复错了

网友:
问题太复杂了,建议楼主买台新的

网友:
屏供电,重点

网友:
白屏大多是屏供电有问题,,差屏线接口,,屏背板电路保险等

网友:
屏供电有的话,就查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