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AMD 3V5V供电芯片加电一瞬间微烫,无3V5V 线性电压输出

楼主(2014-09-30):
        如题 3V5V供电芯片加电一瞬间微烫,无3V5VPWM  无线性电压输出  量其脚位也无短路,加电一瞬间电流表有过流,之后待机为0.01 (三位数电流表),量公共点有19V(DCBATOUT)      线性ENLDO也有开启电压,9V多,但就是无线性电出来,量14脚 15脚也没有短路,查看3V线性的去处, 有看到下面的PR4123直连转换成了后面的电压,就又顺着这路接着查 到了COMS电池这块儿再走 到了这里,再走 这里才是重点,因为是给IO供电的,原来这里有一个转换供电这时候量了一下Q2703的脚位,发现D极短路不用说,肯定是这里的问题了,直接风枪伺候,吹下IO,再量,Q2703的D极,正常,, 转换过来的电,才是IO所需要的待机电,不同以往 的直接过来,这里还搞了个小小的转换,(嘿嘿,让我走了许些弯路,这里就不表了)之后换上IO,不用说,加上U,内存,再加电,就亮机了,     这是我修好这机器这后总结出来的,不过我修的时候,还是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想一下,还是应该先从IO的待机供电入手,这样就可以直接秒了这机器 ,因为这机器在IO待机这块用了转换,所以一时量了系统供电的线性脚位正常就没有再往IO上想,,直到后来查线性电路,查过来,才找到了这问题..就当是熟悉了一下这板子的电路..
          之前在论坛里看到有说这系统供电芯片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150-1-1.html,让我有许些的不安,可是等我修好这机器后,才又看到这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459-1-1.html不同的是一通电就待机0.17A ,而我的是一通电 待机电流0.2一闪而过,供电芯片也是闪烫一下,用手一直摸着芯片才能感觉到其他后继还都正常,,  权当是我对这机器短路故障的又一补充吧.      下面就看各位的评论了.....,,,,,我好准备板砖

网友A:
楼主下次发帖把提到的信号用线加粗一下吧,我新手按你说的看图都不知道哪条线

网友:
这种能掌握芯片引脚功能应该好修些

网友B:
               在我看来,楼主修这个机器的速度已经很快的了,基本没啥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次发帖把提到的信号用线加粗一下吧,我新手按你说的看图都不知道哪条线

   哦,你都正式维客了,还新手?  不要玩了...,我明白,你是不好说我是新手,,我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楼主修这个机器的速度已经很快的了,基本没啥弯路

   嘿嘿,,其实是修了一下午,加上误判,发芯片走了两天,都拖了两天了,最后要不是有以前留存的一片IO大显神威,我都不知怎么拖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你都正式维客了,还新手?  不要玩了...,我明白,你是不好说我是新手,,我懂

真没这意思,我确实是新手论坛呆久了自己升的等级我水平还停留在小小白

网友:
最后还是秒杀了  下次直接干EC

网友:
图纸分享下呗.

网友:
论坛中有,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
算是通病了   多谢楼主分享 表示暂时没遇到  遇到的是某芯片不良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这种就是 3 5V后级短路引起 待机发烫了

网友D:
短路我一般采用烧鸡大法   肯定管用

网友:
又是ec坏了引起待机芯片短路

网友:
写得不错,看不了

xjyde2008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不要在发这种没有看.

网友:
不错不错很不错

xjyde2008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我一般采用烧鸡大法   肯定管用

下次你遇到了这机器,你烧个试试,

网友:
来顶一下,回点分。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图蛮好的 思路好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找到好的切入点,才走的路比较多,但也不错经过这一次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
很多机器3V线性就是给I/O供电,触发后有3,5V系统供电的就是。你这里被转换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