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2 NEC028电容更换求助

楼主(2014-09-30):
遇到了东芝的通病不停重启,NEC028电容要换了,哪位高手能支支招,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1、原来nec电容的正负极位置在哪里?
2、更换上去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特?
3、换上去的电容是几组?是并联么?
现行谢过!

网友A:
正负极用表笔接地量
用220或者330电容四到六组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用表笔接地量
用220或者330电容四到六组并联

能用万用表量么

网友:
一般中间的是正极俩边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万用表量么

有值的一边是正极,直通的是地
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接4个330的,2个月了还没返修

网友:
谢谢,更换上去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特?必须是电解电容么?

网友C:
把大电容翘掉,换上4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一般不会返修,换过N台了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大电容翘掉,换上4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一般不会返修,换过N台了

谢谢,更换上去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特?必须是电解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更换上去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特?必须是电解电容么?

电解电容多大啊

网友:
4个330的电容就行    CPU座旁边的   我换过很多次了   都成功了

网友:
楼主是新手嘛,太新了吧,电容上面都有标呀,如220,330,470,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有用

网友:
看来是 新手 正负极都分不清 用万用表完全可以量出来的  电容用 4个 330 并联

网友:
用四个330的电容换,至于正负极,楼主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水平怎么修本啊。

网友:
接地端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我是用4个330电容可以的

网友:
查出问题后,换电容就是小事了。

网友:
一半用4到6个330的电容    安装在NEC电容位置

网友:
在料板上焊下相似就行电压很少去注意

网友:
用万用表一量就行,有值的是正极,没值的是负极,也有可能两个都通地,值高的就是正极。一般两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